stm32的那些管脚是5伏容忍的?

楼主(2008-01-17):
在特性表里有分5V容忍和非5V容忍两种管脚

但是那些管脚是5伏容忍的,我一下子还没找到

网友A:
不会吧?数据手册里应该有的。

网友B:
STM32的哪些管脚是5伏容忍的?

这个问题需要查看STM32的数据手册,下面是STM32F103xx的手册截图,请找到“管脚定义”一节,在表3的“I/O Level”一栏标有FT的管脚为容忍5伏的管脚。

网友C:
5V容忍?容忍错了吧,哈哈!

楼主:
谢谢香版主

只不过FT管脚排列相当的乱,看不出什么规则

网友B:
哈哈,做个排序

非5V容忍管脚:
PA0~PA7
PB0, PB1, PB5
PC0~PC5,  PC13~PC15

剩下的I/O脚都是5V容忍管脚。

另外,请紫豪兄明示,为何发笑? “5V容忍?容忍错了吧,哈哈!”

网友D:
不错~~~下次排版要牢记~~~

网友B:
上次帮老Hot做联络图,我做了一个xls文件,对选用管脚很有

在下面这个帖子中我做了一个xls文件,可以很方便地用来查找某个管脚的功能,当然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使用Excel的排序功能得到想要得东西,我在6楼说的排序就是在这个文件上做的。

您可以看看管脚分布表,有些管脚复用功能很多

网友E:
有没有JPG的图啥的

那样看起来直观些

网友B:
Datasheet上有图

网友F:
5V容忍能驱动5V吗?

楼主:
要看是那一种5V

5V数字电路有两大标准,CMOS和TTL

一般所谓5V容忍管脚只是可以容忍5V输入,但是输出还是和VCC一样是3.3V

3.3V的CMOS输出是可以直接驱动5V的CMOS和TTL

但是如果VCC不到3.3V(如3.0)或是输出负载重时,驱动TTL没问题

但驱动5V CMOS就会有危险了,一般就要靠上拉或转位芯片来驱动

网友F:
感谢13楼的教导,呵呵

网友D:
哈哈~~~自己谢谢自己~~~

引用 网友F:
ST MCU ←返回版面

13楼: 感谢13楼的教导,呵呵

网友G(2008-06-09):
看起来用STM32F驱动5V的LCD需要加上拉电阻了

楼主(2009-08-28):
非5V容忍管脚:PA0~PA7PB0, ;PB1, ;PB5PC0~PC5,  ;PC13~PC15剩下的I/O脚都是5V容忍管脚。另外,请紫豪兄明示,为何发笑? “5V容忍?容忍错了吧,哈哈!”  ...
引用 网友B:

其它模拟管脚可以理解,为何PB5也是非五伏容忍管脚?

网友B:
PB5是一个特例,不需要理解为什么,它就是这个样子,:lol

网友H(2014-05-05):
突然想,非FT能有什么用处呢?为什么要区分这个

楼主(2014-09-10):
引用 网友H:
突然想,非FT能有什么用处呢?为什么要区分这个

也许是工艺上的问题,也许是成本的考虑,反正ST不是技术上无法,就是不愿多花钱让每个IO管脚都能5伏容忍

网友I:
不能5V容忍的IO,是因为有AD。或许AD同5V容忍之间有冲突。

楼主:
很多ARM或MCU的AD管脚如早期的ATMEL的AT91和AVR32到飞思卡尔的KINETIS,都可以5V容忍

非不能也,是不为也

网友J(2017-08-17):
谁能告诉我,STM32F103V8T6  的PE3脚输入5V上拉信号,单片机发热严重问题,是怎么回事了啊?

网友J:
STM32还是尽量少用,5V容忍 PE3脚也是5V容忍的,输入一个5V上拉芯片,单片机就挂掉了,发热严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