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 STM8 MCU什么时候可以发布?

楼主(2008-01-22):
能不能给一个与ST7的性能比较表?
STM8有什么优点?

网友A:
关于ST7的性能比较表

ST网站上有详细的ST7性能的信息:ST7系列8位微控制器。你可以根据这里的信息整理出你需要的性能比较表。

你也可以查看ST MCU选型手册中有关ST7的部分,那里有详细的对照表。

关于STM8有什么优点的问题,因为还没有发布,目前不便透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