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序在STR91X的EMI扩展FLASH或RAM里面运行的问题

楼主(2008-01-23):
1, 实际速度是不是降低了? 因为没有使用CACHE, 而且是复用总线.
2, EMI总线上同时挂高速的RAM器件和相对低速的其它器件(例如液晶), 是不是可以动态更改总线的速度?

网友A:
STR91x的EMI不适合运行程序

因为这个EMI比较慢,在EMI运行程序会降低系统的性能;所以这个EMI比较适合接相对低速的其它器件,或接RAM作为数据的缓冲区。

可以动态更改总线的速度。

STR91xA增加了同步RAM的接口,比普通EMI快很多,可以与CPU的速度匹配。

STR91xA内置多达2MB的Flash,没有必要再扩充程序存储器。

网友A:
ST网站上有一个关于STR91xFA外部存储器接口的应用笔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