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香版主关于Flash用户选择字节的一些疑惑

楼主(2008-01-24):
  我看了STM32参考手册,第一版中文说用户选择字节为512字节,但是英文说是16字节,在第二版中文和英文都说是16字节。但是数据表中的内存映射图说选择区为512字节。我做了一个试验,结果我可以读写0x1FFF F800 - 0x1FFF F9FF 区中的512个字节。这个区到底是多少呢?
  还有对于0x1FFF F810 - 0x1FFF F9FF区的数据的读写实现确实没有做多少介绍。详细的方法还请版主介绍。谢谢!!
  好像101和103的数据手册中的对于这个区的映射图也不一致!
  期望版主把这个问题说明白。期望!!

网友A:
解答:关于Flash用户选择字节的一些疑惑

首先,关于手册请以下列文档为准:
STM32技术参考手册 2007年11月 第2版
STM32F101xx数据手册 2007年11月 第4版
STM32F103xx数据手册 2007年11月 第4版
STM32F10xxx闪存编程手册 2007年10月 第2版

我查看了这四份文档,在选择字节这个部分的叙述是一致的,即选择字节只有16个字节;在旧的版本中确实出现选择字节有512字节的叙述,这是个错误,所以在所有新版的手册中已作了更正。

实际上正像你的试验那样,在这个区域确实有512字节的Flash,但只有前16字节是公开的,而后面的部分根据我的猜测有四个可能的原因是不能被用户使用:
1)后面的部分保存有不对客户公开的信息。
2)后面的部分预留本产品系列以后的版本扩展之用,为保证用户程序的兼容性,不对客户开放。
3)原本要开放后面的部分,但因为有Bug所以现在不开放了。
4)最初设计了512字节,以后可能会在不通知的情况下缩小它的容量。

不管是哪种原因,从上面提到的四个文档中可以明确看到,选择字节只有16个字节;请不要使用文档中任何没有的资源。

楼主:
谢谢香版主的及时回复!!

  谢谢香版主的及时回复!!解释的也很明确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