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那位知道J-Link调试ARM7中设置断点的原理?

楼主(2008-01-25):
对于内置FLASH的ARM7芯片,其设置FLASH断点调试的实现原理是什么?
对于外部FLASH的调试,ARM7能否设置断点,其原理又是什么?

网友A:
可以参考ARM7TDMI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

B.13 Programming breakpoints

有详细说明

http://infocenter.arm.com/help/index.jsp

网友B:
这是一个很高深的问题

调试内置FLASH和外部FLASH的方式是一样的,但在调试之前CPU必须能够访问外部FLASH,即必须先运行一段程序初始化外部FLASH的接口电路,因为通常调试器不知道如何初始化你的外部FLASH,也不知道外部FLASH在哪里,因此在外部FLASH调试变得比较复杂。市面上开发板的数量比芯片多得多。

网友C:
Re

内外部flash对于断点设置来说没有区别:都是用的ARM内核里的断点资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