输入到定时器里的外部信号最高频率到多少?

楼主(2008-01-25):
那位大侠测试过输入到定时器里的外部信号最高频率能到多少?可以到10MHz嘛?

网友A:
什么芯片?

请各位提问时讲明芯片型号,否则无法回答。

楼主:
stm32f103

网友B:
最好可以上到50M以上

对 如果需要高速频率测量 肯定需要高速外部时钟 内部锁相环精度不行 最好可以上到50M以上

楼主:
感谢香水城和heroes7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