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意法半导体的Cortex中I2C1的重映射问题

楼主(2008-02-01):
在使用意法半导体的EK-STM32F103时,将I2C1的Tx(PB06)和Rx(PB07)重映射到PB08和PB09管脚上,同时使用TIM4的CH1(PB06)和CH2(PB07),此时I2C1的功能不管用了,TIM4的CH3(PB08)和CH4(PB09)没有使用。

// Enable the I2C1 Pins Software Remapping
  GPIO_PinRemapConfig(GPIO_Remap_I2C1, ENABLE);

  /* Configure I2C1 pins: SCL and SDA 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 GPIO_Pin_8 | GPIO_Pin_9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OD;
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求教高手,在使用重映射时需要注意的问题,不胜感激@@!!

网友A:
请阿南版主把此帖转到ST MCU的版面

这个问题要等上班后我们才有人看看,如果其他人知道也请帮帮忙。

另外,I2C的速度很低,没必要把I2C的管脚使用50MHz的驱动,可以改成2MHz的;但这与你的问题无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