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
keil MDK的c语言环境调试问题

楼主(2007-09-27):
我在用MDK3.05A仿真调试时,它的c语言环境下执行顺序乱跳,比如if-else分支语句,它居然会两个分支都进入一次,真实莫名其妙。

不知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? 我录了一段视频,供大家探讨。
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79/2007927164943617.rar

网友A:
看过他的汇编,能知道进行优化了

楼主:
并没有使用优化功能

优化选项是default, 难道他默认还会优化? 以前没发现这种情况啊

网友B:
默认当然是有优化的了。

楼主(2007-10-30):
就算优化了也不至于乱跳吧?

现在调试时很不爽啊

网友C:
请LZ把你的程序代码贴上来

看不到程序如何探讨?

尤其是你的BSP_595BitSet和BSP_595BitClr,这两行显然是宏定义,根据现象很可能是这两个宏中有相同的语句行。

还有一点要问,调试时执行语句的高亮行乱跳,但你的程序结果对不对?如果程序结果正确,则肯定是优化的问题,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调试界面做得不太好;如果程序结果错误,才会与编译器有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