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有iso7816接口吗?

楼主(2007-09-30):
stm32有iso7816接口吗?

网友A:
STM32有ISO7816-3的接口

请看有关USART部分。

楼主:
我看到usart有这个功能,是不是stm32系列的芯片都有这个功能,还是部分型号有这个功能?

网友A:
是的,请参考STM32的数据手册

网友B:
有啊,支持SAMRTCARD的,占用一个USART

网友C(2007-10-30):
谢谢

我是新生,以后多多指教

网友D(2011-03-29):
我是菜鸟,请问各位大侠,我在智能卡接口笔记中查到stm32与7816是可以通信,但是需要通过st8024cdr来作为中介,我想请教下,st8024cdr在这里是起什么作用?能不能不用st8024cdr,如果可以,接口电路又是什么样子的?请大侠指教啊,panming7258@163.com,qq511732270,暗号stm32附上智能卡接口笔记

网友E(2012-02-15):
CPU卡也可以直接接在STM32上吗,不需要接口芯片

网友F:
CPU卡也可以直接接在STM32上吗,不需要接口芯片
引用 网友E:

如果你的智能卡是焊在板子上的,不可插拔的,可以直接接。

否则最好加接口芯片。

网友G(2014-03-02):
引用 网友F:
如果你的智能卡是焊在板子上的,不可插拔的,可以直接接。

否则最好加接口芯片。 ...

请问这个接口IC起什么作用,仅仅是隔离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