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C_InitStruct->ADC_Mode = ADC_Mode_Independent;

楼主(2007-10-20):
请教一下ADC_InitStruct->ADC_Mode = ADC_Mode_Independent;如何理解?"->"什么意思?

网友A:

那是因为STM32有带2个ADC的MCU,这2个ADC可以协调工作(有七八种工作模式吧),除了这些工作模式之外,就是这两个ADC独立工作,也就是ADC_Mode_Independent工作模式。但是ADC2没有DMA和中断请求的能力。

网友B:
“->”

 “->”表示ADC_InitStruct是一个结构体,ADC_Mode 是结构体里面定义的一个变量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引用 楼主:
ST MCU ←返回版面

楼主: ADC_InitStruct->ADC_Mode = ADC_Mode_Independent;

请教一下ADC_InitStruct->ADC_Mode = ADC_Mode_Independent;如何理解?"->"什么意思?

网友C(2015-04-22):
在有2个或以上ADC模块的产品中,可以使用双ADC模式。
在双ADC模式里,根据ADC1_CR1 寄存器中 DUALMOD[2:0]位所选的模式,转换的启动可以是
ADC1 主和ADC2从的交替触发或同步触发。
ADC_Mode_Independent,此模式里,双ADC同步不工作,每个ADC接口独立工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