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DC基准的问题

楼主(2007-11-02):
在用户手册里找不到如何把基准电压设置为外部基准,怎样设置成使用外部基准?如果要采样温度是不是只能使用内部基准?

网友A:
请说明你使用的芯片型号

没有芯片型号,每人能回答你的问题。

楼主:
stm32f103

哦,忘了,是stm32f103

网友A:
STM32F103上ADC的基准电压

请看STM32的技术参考手册——http://www.st.com/stonline/products/literature/rm/13902.pdf
在第351页的表48有详细说明。
中文译文的第380页也有这张表。

注意:VREF+和VREF-只有100脚的封装上才有,其它封装中没有这两个管脚。

楼主:
如何设置?

使用外部基准时只要VREF+和VREF-连接到基准源就可以了吗?不需要设置来选择吗?

网友A:
只要VREF+和VREF-连接到基准源就可以了

但VREF-必须联到VDDA。请看STM32的技术参考手册——http://www.st.com/stonline/products/literature/ds/13259.pdf的第33页,第3.1.1节。

网友B:
城城,你给的资料就31页,你让看33页,哈哈哈哈

网友A:
哈哈,实在不好意思,给错链接啦!

多谢楼上的兄弟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