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我的RLink和ST72F321BAR9连接不上

楼主(2007-11-02):
我原先用的STXF-INDART,后来坏掉了,紧急购买了一个STX-RLINK,弄了一天还是不会用。
用STVP时每次连接都显示错误:
Error : Cannot communicate with the board. Wrong board selection or check board power supply
确定了Option Bytes什么都没问题,是不是RLink不支持这个单片机?可是说明上面确实说支持呀。
换RIDE和RFLASHER,也是一样的错误,说是连接不上。

网友A:
有些电脑是不能在STVP下连的,,

有些电脑是不能在STVP下连的,,
要用RFlasher烧写BIN文件,,

去年刚用的时候,
偶当时就因为这个耽搁了好长时间

楼主:
有些电脑是不能在STVP下连的

我搞定了
是把OPT设成DISABLE了,而我要写OPT,所以出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