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 为什么大部分710系统的地址总线A0不用????????

楼主(2007-11-14):
    我参考了很多电路图,发现系统使用外扩存储器时地址总线最低位A0没有用上,都时将A1作为最低位,这时为什么啊?????
    这样使用有什么好处么,和正常接法(单片机A0接外界存储器A0,A1接A1.....)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???
    现在要用710做项目,不知道什么接法好,两种接法各有什么优点??听说不用A0在软件上还要做处理???望各大高手指点!!!!!!!!

网友A:
如果你的存储器的数据总线是16位的,当然不用接地址线A0

如果存储器的数据总线是8位就要用到地址线A0。

楼主:
软件上需要处理么??

 如果不用A0,那么软件上是不是还要对地址处理一下啊.
用上A0不就不需要做处理了么??
希望 浪淘沙兄再指点一下!!

网友A:
软件上不需要作处理,只需在初始化时指定使用16位数据宽度

楼主:
用上A0可以么?

网友A:
不明白5楼在问什么,先说清楚你的存储器是什么样的然后再

地址线的使用与选用的存储器有密切关系的,空谈哪条线接不接没有意义。

楼主:
16位数据总线的flash应该不用A0!!

  使用的是39VF160,数据是16位的,应该不用A0,现在明白了!
主要是因为使用twentyone兄的F-Flasher软件老是写不了片外FLASH,不是ID错误就是无法擦除,所以开始怀疑地址问题.现在看来不是地址问题,什么原因还不知道,要是有高手知道还望指点!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