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个IO口线来实现单机之间的串行数据通讯

楼主(2007-11-20):
最近的1个CASE要求用1个IO口线来实现单机之间的串行数据通讯,被控制的MCU会传出固定格式的COMMAND指令数据来,也只能响应固定格式的COMMAND指令.下图是波形,请大家给点思路。谢谢!!!

网友A:
像遥控解码差不多吧.

网友B:
用曼码应该可以.

网友C:
楼主你累不累啊,哈哈

网友D:
和无线通讯方式一样

这个直接连接更简单,
有定时器,是个双向口,弄个编码半双工就ok了.

网友E:
建议,你看看智能IC卡的操作过程。那个东西基本上就是一个单IO的通讯。
不过,这种,单IO的通讯,总要有个主端,和一个从端。
另外象USB等通讯都是类似于一个端口的通讯过程,你还是先找一个协议好好看看应该有帮助,
看了差不多,估计你就能做了,

网友F:
好像是DALLAS的1-wire总线方式的通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