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的BOOT 模式和仿真!

楼主(2007-11-20):
一直有一个疑问(刚开始我还疑问是芯片问题):
使用JLINK+IAR 仿真时,都要切换到内部SRAM 启动(BOOT1=1,BOOT0=1)
否则,写FLASH 老是出错。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?

网友A:
用J-LINK/j-trace可以,不要用RDI,因还没有相应的FLASH编程算法

网友B:
写FLASH 老是出错???

你是在程序中要将数据写入Flash,还是要调试时下载程序写入Flash?

楼主:
是J-LINK 下载程序时出错

是J-LINK 下载程序时出错

网友B:
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

怎么给你解答?

楼主:
就是没法用J-LINK 仿真了.

提示 错误,退出。

网友C:
应用程序使用了JTAG口的I/O了?

网友D:
请问你链接时指定的是在RAM中运行程序还是在Flash中运行程序

如果你链接时指定的是在RAM中运行程序,当然无法写FLASH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