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stm32芯片量产的工具吗?

楼主(2007-11-27):
请教有烧STM32芯片的工具吗?指生产线用的那类。
过去烧ATMEL就用H-JTAG.现在H-JTAG还不支持STM32.
为生产线配ULINK太夸张了。link-me又有买不到。
STM32批量生产倒有点麻烦了

网友A:
关于STM32的量产工具

ULink-ME的缺货估计是暂时的。

ST的ISP功能不可以用吗?

在ST的网站上有一个演示版本供免费下载
 应用笔记:         STM32F101xx and STM32F103xx system memory boot mode
 Windows演示软件:STM32F101xx and STM32F103xx 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
 演示软件使用手册:STM32F101xx and STM32F103xx 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

楼主:
ISP功能

根据以往研发生产的经营,用JTAG烧写或烧录器最可靠麻烦少.
ISP比较适合于现场升级维护.用UART生产烧程序,经常会烧PC的串口(大量热插拔太危险).还要增加选择boot mode的工序.
类似像ethernet + tfpt 到很可靠,但前提 bootloader 已加载.

网友B:
STM32一托四编程器已推出

◆ 脱机(无需PC机)高速量产型编程器;

◆ 支持同时烧写四片芯片,独立状态显示;

◆ 支持四个编程芯片独立启动烧写;

◆ 高速烧写:烧写4片256KB Flash芯片小于20秒;

◆ 支持ST、Philips、Atmel等公司的常用ARM7和Cortex-M3芯片;

◆ USB接口下载烧录文件(支持HEX 和BIN格式);

◆ LCD显示烧录文件名及芯片型号;

◆ 电源:+5V/2A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