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ADC使用请教?

楼主(2007-11-28):
我使用的stm32f103vbt6,采用单次转换方式,我fluke187表测量我的模拟信号可以稳定到0.1mv,我的测量信号的最小分度调理到7mv,因此模拟信号很稳定,可是ADC出来的数据跳动比较大,哪位能谈谈如何提高12bit的转换精度?另外,参考手册上那个Rain电阻和Cain电容我没加,主要是没搞明白什么意思,会不会有什么影响?我试着AD输入加了一个10电阻作为Rain,0.1uf电容作为Cain,好像能稳定不少,但是还是跳动太大,因为我的模拟信号是很稳定的。请版主解释怎么加这个电阻和电容?加多大?好像手册中的公式我看不明白,拜托了?

网友A:
请说明“ADC出来的数据跳动比较大”是什么量级的?多大范

加了电阻电容后,有改善,又是什么量级?改善多少?

请给出具体量化的描述,这样才能有针对性。

楼主:
晚上测试一下,将数据整理后,再回答版主。

网友B:
逐次逼近型模拟数字转换

逐次逼近型模拟数字转换是这样,一定有跳动.一般量级不会太大.
reference voltage 也很重要.所以在测量等级ADC是不用逐次逼近型转换.
另你可以观察大幅跳动的周期是否和工频相近.
不清楚你说的Rain电阻和Cain电容基本位置,估计是指输入端的RC积分电路吧.

楼主:
实验数据

采用设定指定的采样时间,然后按照他的要求修改输入积分电阻为100K,电容加个0.22uF,采样时间设定71.5us,却实有一定的效果,跳动转换值在5左右,如果不加电阻和电容,跳动有10~20,几乎没法用。
不知st有没有更新这些不利的因素,等待……

网友C:
STM32的ADC精度挺好

要注意:信号源的输出阻抗最好小一点,另外如果想追求更高精度,可以使用外部参考电压源。
另外,如果信号源的输出阻抗比较大,可以并上电容,或者适当延长采样时间。

网友D:
一些建议

1。 首先建议搂主用示波器重新确认模拟输入信号的稳定度,万用表难以发现较小的信号波动。

2。Rain应该指外部模拟信号的输出阻抗,通常不能过大。建议去掉100K电阻。保留电容。

3。参考电压确实非常重要,如果用AVDD作为ADC参考电压。建议在AVDD管脚和VDD之间增加LC滤波电路。

网友E:
同意楼上几位的建议

   这几天我刚刚在用STM3210评估版做ADC的实验,STM32的12位ADC性能非常好,我用它板上的电位器调节电压测试出来的ADC数据跳动只有正负1LSB,非常稳定,即使用到18MHZ的ADC时钟,13.5个周期的最高速度连续大量采样也是很稳定,这比我用过的大部分10BIT ADC的单片机都要好。
   楼主的问题,还是细节没处理好,ADC的输入阻抗不高,高速下等效阻抗大约只有20多K,所以信号源阻抗一定要小。
   另外要强调就是你用数字表测量信号稳定并不说明信号就真的稳定,数字表用的ADC都是双斜率积分形式的,所以即使信号有一定的干扰也不会体现出来,而SAR方式的ADC就不同了,它是信号啥样它就采啥样的,你最好还是用示波器仔细检查检查,或者你干脆先试试直接用一节干电池做信号源试试看。

楼主:
alien2006有STM3210原理图么,发一个,我看是不是我硬件问题?

楼主:
我的stm32 ADC还是不中,跳动仍然很大,快受不了了!

找不到原因,哪里有效果好的板子,我买一个好了!cl_sjj@163.com

网友F(2010-07-25):
楼主倒是想到了省事的办法,直接再买一个

网友F:
不过我还是建议楼主再找找原因,问题出现了就要解决,躲避不是办法

网友G:
测多次,再平均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