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 about timer

楼主(2007-11-29):
void Set_EIC(void)
{
   EIC_IRQChannelPriorityConfig(T0TIMI_IRQChannel,2);
   EIC_IRQChannelConfig(T0TIMI_IRQChannel,ENABLE);
   TIM_Init(TIM0);
   TIM_PrescalerConfig(TIM0,0x03);
   TIM_ITConfig(TIM0,TIM_TO_IT,ENABLE);
   EIC_IRQConfig(ENABLE);
   TIM_CounterConfig(TIM0,TIM_START);
}

上面的程序是在主频12M时,定时22ms左右,问题是第一次中断不是从0开始记时,好象是从0xfffc开始??????怎样设置才可以避免这个问题.

网友A:
这个不会影响使用吧

第一次中断不是从0开始记时,是从0xfffc开始,你使用输出比较中断与从何处计数没有任何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