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
如何直接运行演示EMSTM32V1

楼主(2007-12-13):
买了块EMSTM32V1,安装光盘里的mdk3.10.
运行光盘里的example,竟然没有一个能直接演示。
可能是我使用不对。
不过请教EMBEST,example里哪个程序能够直接运行演示

网友A:
haha

我也买了,
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搞的,  没有焊接那个4m的spi的flash
还有就是没给我们短路块,
你需要自己搞几个短路块来设置一下开发板,  细微之处见精神那

我没话说了

楼主:
设置短路块了

设置短路块了.主要是example的demo project不能运行。
我比较懒,不想修改程序。我想配套的project是用来评估的,
应该能直接运行。没想到有的编译不过。

网友B:
我们在南京都给部分客户现场调试过例程

您好,我们在南京都给部分客户现场调试过例程,没有问题的,我不知道您那边为什么没有调出来,方便的话能直接与我联系吗,或者留个联系方式,我们的工程师会直接联系您的

网友B:
申明我们的板子上面是没有烧写出厂程序的

申明我们的板子上面是没有烧写出厂程序的,如果您购买了之后,麻烦安装好软件后,直接复制demo到keil目录下的example中,编译并下载,注意两条usb线,一条是用来调试,一条是电源

网友A:
我的不成功

1 内置ulink me
power_select选择usb供电(短接), 调试口的jp3  7  9  13短接,
sw1 和sw2的boot模式各种情况都试过,结果连接不上stm32;

2 isp下载
usb供电,boot模式设置为系统flash启动,  用串口0下载(st的flash programmer程序),  多次试用不成功.

网友C:
很容易的,看LCD的Demo 要写Flash!

楼主:
找到原因

找到原因了,这次错怪embed了,硬件没问题。是keil没将hex下到flash里。
在debug时,keil经常没写flash。需要手动download。太不应该了。
看样子keil mdk还是不太稳定。

网友D:
MDK3.1可用吗?

请问luckyhands:MDK3.1可用调试吗?我的提示找不到LIB文件,在3.15B中正常?是我设置不对吗?

网友B:
qiuming,您好

最新版本是3.15,3.05以后的版本应该都能调试,你这个可能是由于某些设置的原因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