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会是**肋?没有年月日的功能不是问题,可以方便地用

楼主(2007-12-14):
本以为可以省去1片外置RTC芯片,但发现STM32内置RTC只能计时,却没有年月日的功能。
用户一直开机上电还可以用程序维护,但如果断电24小时以上,就无法确定现在的日期了。
建议ST公司在RTC中增加日期功能,至少能计日。

网友A:
STM32年月日计算程序

如果将RTC计数器设置成1秒进位1次,RTC计数器溢出时间大概有136年,所以不必考虑时间会溢出的问题。

先设置好记时起点的年月日时分秒。
然后调用下面的计算程序即可。
我只是简单测试了一下该实时时钟,外接了一个32.768K的晶振。
但我感觉该实时时钟的时间精度不太高,如果要精确的话,恐怕不太适用。
这只是我的测试结论,不一定准确,大家可实验一下。
下面的源程序经过测试了,可参考一下。
/*源程序*/
const uchar MaxDayArray[12]={31,28,31,30,31,30,31,31,30,31,30,31}; //
uchar IRTYear,IRTMonth,IRTDay,IRTHour,IRTMinute,IRTSecond;

计算时分秒:
void Time_GetValue(u32 TimeVar)
{
  u32 THH = 0, TMM = 0, TSS = 0;
  /* Compute  hours */
  THH = TimeVar/3600;
  /* Compute minutes */
  TMM = (TimeVar % 3600)/60;
  /* Compute seconds */
  TSS = (TimeVar % 3600)% 60;
  RTHour=(uchar)THH;
  RTMinute=(uchar)TMM;
  RTSecond=(uchar)TSS;
}
调用方式:Time_GetValue(RTC_GetCounter());

计算年月日:
/*CaculateTime :Caculate new Time*/
void CaculateTime(void)
{
    uint IYear;
    IYear=2000+IRTYear;
    if(2==IRTMonth) { //
        IRTDay++;
        if((IYear%4==0&&IYear%100!=0)||(IYear%400==0)) { //leap year
            if ((IRTDay>MaxDayArray[IRTMonth-1]+1)) {
                //Day overflow
                IRTDay=1;
                IRTMonth++;
                if(IRTMonth>12) {
                    //Month overflow
                    IRTMonth=1;
                    IRTYear++;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IRTYear>99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Year overflow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TYea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 else { //no leap year
            if ((IRTDay>MaxDayArray[IRTMonth-1])) {
                IRTDay=1;
                IRTMonth++;
                if(IRTMonth>12) {
                    //Month overflow
                    IRTMonth=1;
                    IRTYear++;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IRTYear>99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Year overflow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TYea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 else { //
        IRTDay++;
        if ((IRTDay>MaxDayArray[IRTMonth-1])) {
            IRTDay=1;
            IRTMonth++;
            if(IRTMonth>12) {
                //Month overflow
                IRTMonth=1;
                IRTYear++;
                if (IRTYear>99) {
                    //Year overflow
                    IRTYear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}
调用方式:
            TempValue=RTC_GetCounter();
            do while(TempValue > 0x00015180);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CaculateTime();
                 TempValue -=0x00015180;
            } 新生成的年月日时分秒就是当前的年月日。

网友B:
备用

你可以预定0x0000是dd-mm-yy. 然后根据RTC换算出具体的时间日期。

网友C:

不明白为什么断电24小时以上,就无法确定现在的日期了?

回忆一下在UNIX的世界,所有的时间都是以1970年1月1日0时0分0秒为基准,基于这个原理,你只要在第一次校准RTC时设置一个基准时间,以后每次开机根据这个基准时间就可以很方便地算出当前时间。比如将把基准时间设为2008年1月1日0时0分0秒。

这样不管CPU掉电多长时间,只要维持RTC的电池有电,时间就不会丢失。

网友C:
根据2楼的提示,可以把0x00000000定义为2008年1月1日0时0分0秒

之后照此换算即可。。。。。

网友D:
只要功耗做的好,用这种RTC还是很有用

用mktime()转换即可,标准C函数

网友C:
1.4uA的功耗是否满足要求?

STM32在只维持RTC运行时的典型功耗为1.4uA。

网友E:
真的是1.4uA吗?

不止1.4uA吧,感觉比RTC芯片耗电多了。在板上挂一块CR2032的电池,一天降了0.015伏,照这样下去,电池不知道能用多久

网友C:
你必须把除了RTC之外的所有电路关闭,1.4uA只是维持RTC运行

请参考STM32的数据手册,表14。

网友F:
agree

同意楼上

网友F:
签名

我的签名怎么不出来?

网友D:
请浪淘沙推荐一下哪块板子可以用于评估低功耗,谢谢

楼主:
看来需要改变思维了

首先谢谢 浪淘沙 。

以前用51搭的系统都用硬件RTC芯片,读取日期和时间消息。
从不敢用C语言中的Time函数。

现在由于资源和速度的大大提升,终于可以使用了,以提高编程效率。

我认为RTC例程不是太好,尤其是
    /* Reset RTC Counter when Time is 23:59:59 */
    if(RTC_GetCounter() == 0x00015180)
    {
      RTC_SetCounter(0x0);
      /*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*/
      RTC_WaitForLastTask();
    }
容易误导counter超不过24时。

将用新方法编程的输出效果,给大家看看

网友C:
回11楼:试试EK-STM32F

看见刘工在他的帖子中(64楼)回答了你的问题:https://bbs.21ic.com/club/bbs/list.asp?Page=1&boardid=49&t=2775568

网友G:
我在keil 设置向导中找到如下图

keil MDK 3.15B 中的带年月日值,不知如何操作?  浪淘沙请指教下

网友C:
不好意思,我是光说不练,没有具体操作过

我只负责与STM32功能性相关部分的研究,具体如何使用某个具体的开发工具的问题,要有其他人来回答了。

看看坛里有谁用过这部分?

网友H:
14楼:那应该只是设置值而已

keil可以在程序里做这样的选择菜单,方便使用,不用直接改#Define什么的,参见startup.s

网友I:
有点价值,尿一个纪念

网友G:
楼上的四处撒尿! 呵呵

网友J:
哈哈,一早起来就发现了好东西,加酷鼓励

虽然这不是多么复杂艰难的算法,但是毕竟付出了劳动,并愿意拿出来分享。

加酷鼓励之!谢谢leebai_001!

关于“实时时钟的时间精度”问题,愿意展开讨论:我认为芯片内部的电路只是简单的分频,并没有产生或引入新的误差,leebai_001试验中的精度误差应是由于晶振的误差所造成,您可以换一个精度高的晶体试试。另外,晶体两边电容的数值和精度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振荡器的振荡频率,我们曾经做过试验改变这两个电容的数值,发现振荡频率也会随之有微小变化;在数据手册的表22中有振荡器的推荐数值,供参考。

网友E:
请问浪淘沙,只有Vbat供电算是RTC的实际功耗吗?

不知有哪位实际测试过RTC的功耗,设计时要注意什么吗?是否同芯片的版本有关

网友E:
请20楼大侠,RTC的功耗您实测了吗?

网友E:
请问20楼,您实测了RTC的功耗了吗?

RTC的功耗是否同芯片的版本号有关

楼主:
以下简单些

void Time_Adjust(void)
{
    struct tm when;
    time_t now;
    when.tm_sec= 0;
    when.tm_min= 35;
    when.tm_hour= 21;
    when.tm_mday= 14;
    when.tm_mon= 11;
    when.tm_year= 107;
    when.tm_wday= 0;
//    when.tm_yday= 33;
     when.tm_isdst= 0;
//或通过UI得到以上数据
    now = mktime(&when);

  /*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*/
  RTC_WaitForLastTask();
  /* Change the current time */
    RTC_SetCounter(now);
//  RTC_SetCounter(0xfffffff0);
  /*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*/
  RTC_WaitForLastTask();
}

void Time_Display(u32 TimeVar)

    static struct tm when;
    time_t now;

    now = (time_t)TimeVar; //TimeVar为RTCCcounter中的值
    when = *localtime( &now );
    printf( "Current time is %s ", asctime( &when ) );

}
 具体操作请参考RTC例程

网友K:
学习学习20楼的算法~~~

网友A:
未测试实际功耗

我只是将Vbat接了一个大约2.5V的电池(原电池为3V),已经放置很久的原因,能够正常使用,就没有再近一步的测试。

网友L:
可以用软件进行修正的.

可以用软件进行修正的.

网友M:
STM32 RTC的功耗是否同芯片的版本号有关?

据说确实如此。

网友N(2011-11-03):
的确是有些**肋。我下一版,将会在主板上放一颗RTC实时钟芯片了。

网友O:
呵呵,,这个很 多人都这样说。可能有些工程师应用的方法不对

有的人用的好好的

网友P:
不方便,挺好一件西服,扣子没订好

网友J:
不方便,挺好一件西服,扣子没订好
引用 网友P:

有人喜欢那种带拉链,直接往脖子上套的领带,省得自己打领带。即使这样,传统的领带还是很有销路的,很多人都会选择,不能说有了偷懒的领带,传统领带就没有市场了。

网友Q:
其实,那些网络时间服务器都是提供秒服务,没有年月日概念,都是客户得到秒数据后自己计算。

网友R:
是挺不好用的。

网友S:
你可以做出非**肋的东西

网友T:
:D 菜鸟学习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