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emstm32v1开发板不工作

楼主(2007-12-15):
1 内置ulink me
power_select选择usb供电(短接), 调试口的jp3  7  9  13短接,两个usb口连接到pc机,sw1 和sw2的boot模式各种情况都试过,结果连接不上stm32;

2 isp下载
usb供电,boot模式设置为系统flash启动,  用串口0下载(st的flash programmer程序),  多次试用不成功.

用过这个扳子的朋友看看可能是什么原因?  或者我哪里没设置好?
谢谢!

网友A:
串口下载要跳到SYSTEM MEMOREY
我用的是ST的STM32-128K—EVAL

楼主:
终于搞定

原来子板的 jp9需要短接,(和手册说明不一致)。

开发板光盘的资料比较粗糙

网友B:
跳线设置错了!

跳线JP3/7/910/13断开或连接上,决定JTAG口的两个作用:
1. 全断开:用其他仿真器来调试STM32V100板,即外面用个仿真器连接调试该板;如果用板上ULink-ME来调试,也需要断开。
2. 全连接:把板上ULink-ME作为一个仿真器,连接调试自己的其他板子,即你拥有一个ULink-ME,这时JTAG口用线连接到其他板子JTAG口即可。

 所以,请你把跳线全部断开,再连接一次---我这边正常下载调试和烧写。

(至于ISP,偶暂无答复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