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中断嵌套为什么cpu在中断级别低时,高的中断级别进不

楼主(2007-12-16):
看过浪淘沙曾经的留言:
硬件的中断嵌套功能是指,当CPU响应某个中断请求时,处理该中断的过程,可以被软件中断级别比它高的中断所打断;在这里硬件的支持中断嵌套引入了一个软件中断级别的概念,通常我们说的中断级别称为硬件中断级别。

我在程序中,设定外部中断的优先级别为3(用于正反转计数) , 定时器的优先级别为1(用于显示),但当我在调试时发现,当程序在处理定时器中断时,
按浪淘沙的意思.外部中断可以嵌进去.但调试时发现外部中断确嵌套不了。

请那位DX说一下?

网友A:
请楼主把你设置优先级别的代码贴出来

同时把你进入终端程序是的程序部分也贴出来。

自己可以在调试时在定时器中断中看看当前的中断级别是多少,即状态寄存器的I0和I1位。

网友B:
也许进中断后中断已经被关闭了?或者它干脆就不支持嵌套

网友A:
圈圈说的有一定道理,请问LZ你用的是哪一款芯片?

不是所有ST7的单片机都支持中断嵌套,请参考相应的数据手册。

楼主:
谢谢香水城,圈圈,程序始下,请帮我看一下.

片子, STR710f
外部中断的程序始下:

//XTI peripheral configuration
//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Set_XTI(void)
{
    GPIO_Config(GPIO1, 0x4000, GPIO_IN_TRI_TTL);    //

    XTI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XTI_LineModeConfig(XTI_Line8, XTI_FallingEdge);    //
    XTI_LineConfig(XTI_Line8, ENABLE);                //
    XTI_ModeConfig(XTI_Interrupt, ENABLE);

    EIC_IRQChannelPriorityConfig(XTI_IRQChannel,3); //priority to 3
    EIC_IRQChannelConfig(XTI_IRQChannel,ENABLE);    //
    EIC_IRQConfig( ENABLE 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
}

///timer1 设定始下

//时间为100ms  PWM
  void init_time1(void)
{
    EIC->SIR[19] |= 0x00000001;   // channel 19 priority 1
    EIC->IER |= 1<<19;            // Enable interrupt on channel 19
    EIC->ICR |= 0x00000001;       // Enable interrupts

    TIM1->OCAR=5000/2 ;
    TIM1->OCBR=10000-5;

    TIM1->CR2  = 0x0800;  // Enable interrupt and prescale=7
    TIM1->CR2 |=19;

    TIM1->CR1  = 0x8000;  // Enable counter

    TIM1->CR1 |=1<<4;    //PWM

    TIM1->CNTR = 0x1000;  // Any value written to this Reg results r

}

 ///定时中断程序如下:
 void T1TIMI_IRQHandler(void)
{

     TIM1->SR &= ~0x0800;    //Clear the TIM1 interrupt flag
    while(1)   //等候外部中断进入
   {

     time1_deal_bit=10;

   }

}

///////外部计数中断
void XTI_IRQHandler(void)
{

//void XTI_IRQHandler(void)
//{
    u16 XTI_Pend;

    XTI_Pend = XTI_InterruptLineValue();
    if (XTI_Pend & 0x0100) {
       XTI_PendingBitClear(0x01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lear 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Display(8);   //显示一个数字

}

我看了CPSR 的I F 标志都为0,请dx指点.

网友B:
一进入IRQ之后,I标志就会由硬件自动置1的吧...

网友A:
LZ怎么现在才说是STR710F,我还以为是ST7

等上班后有人会来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