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次为菜农送货下乡:关于STM32的看门狗

楼主(2007-12-20):
以下是从STM32的技术参考手册中摘录下来的有关看门狗的部分内容:

完整的STM32技术参考手册可以在ST的网站上下载:
http://www.stmicroelectronics.com.cn/stonline/mcu/MCU_Pages.htm

网友A:
用个非门这么麻烦啊,将232上的DTR用上,

直接用它驱动个三极管不就得了?反正是输出,搞个三极管做电平转换那太容易了,
何必费这么多脑浆呢~~~~~~~~~

网友B:
类同LPCARM的4线ISP方案

1路:
  PC端  MAX3232   STM32
   TX    --->      RXD
   RX    <---      TXD

另1路
  PC端  MAX3232   STM32
  CTS    <---      RXD (此线实际无实质用处,主要检测)
  DTR    --->      NRST

  RTS   --------------->限流+钳位二极管+NPN三极管--->BOOT0

这实际和LPCARM的控制逻辑完全相同.

既然都用了三极管,还是这个方案好些~~~楼上的方案和此原理一样.

但此电路控制简单~~~

哈哈~~~楼上的方俺估计是脑子进水了~~~

网友B:
哈哈~~~00还是比俺打字快~~~最近"手气"不好~~~

网友A:
我倒塌了...2楼不是你自己倒塌出来的吗?难道是别人?晕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