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谁能提供一个可用的MTC_Settings_Sensor.h文件参考 一下

楼主(2007-12-21):
最好是闭环控制,电流模式的;

网友A:
马达不一样,怎可替换?

参数随便,基本能启动,但效果就要慢慢调了。

你要是有inDart的话,你可以安装AK-ST7FMC Control Panel吗,可以通过这个程序来产生可以使用的MTC_Settings_Sensorless.h,咦,你做的是有Sensor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