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如果内部有LCD 控制器就更好了

楼主(2007-12-21):
如果内部有LCD 控制器就更好了!

要求不高,能驱动320x240 TFT就够了,就差这个了!如果外扩LCD控制器,就没有价格优势了,如果有这个,我就放弃s3c3440 和 wince ,还去玩裸奔!我现在是再也不会去用单色LCD了。

网友A:
现在stm的产品线太少

就那么几种
外设也没有选择

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所改善

网友B:
2楼有什么好的建议,我们应在哪方面加强?

您最需要哪方面的产品?需要如何选择外设?

谢谢你的意见。

网友C:
同意楼主的意见

确实内置LCD控制器和内置FLASHSRAM的选择几乎没有

楼主:
to:香水城

将来的设备,肯定要上 320*240 以上的TFT的,这个肯定是发展方向,看看现在的手机就知道了,LCD 和 ARM9 价格肯定也会越来越低,如果这种芯片想要占领市场,这部分最好能加强,外扩不方便,成本也高,我本人一点也不喜欢高利人,但是当时AT的内置LCD控制器的 Arm9还没有出来,就先用了S3C,建议这方面加强!成本最好不要增加太多,现在的2410,已经是白菜价了,但是BGA封装,难以普及应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