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如何设置在SRAM调试程序?

楼主(2007-12-23):
请问:在SRAM中调试程序除了设置BOOT1和BOOT0以外,Keil中还需要做什么设置吗?我的板子只能在user flash中运行,不知道该如何设置为SRAM调试

网友A:
前两天刚刚有人问过这个问题

stm在mdk中的ram调试问题_拜请高人指点
 在MDK中在ram调试的方法(已经验证)

请楼主下次问问题之前先搜索一下可能可以节省很多时间。

楼主:
惭愧啊,下次一定注意,谢谢指教

网友B:
路過再來測試這個ram

慚愧啊,問個問題

LOAD ramgpio.axf INCREMENTAL    // Download
_____^
*** error 56, line 7: cant open file

Setu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tup for Running

g, main
___^
*** error 34, line 11: undefined identifier

請香版嚴厲批評。。。 上周學會后結果這幾天不知道改了什么不能debud in ram了。 output window里面是這個提示。

根據那個pdf來做的。

网友C:
学习学习~~~不过俺不喜欢在RAM里

网友B:
可以在ram调试,但是那两行字还没弄懂怎么回事

上课去了先。
回来再弄。

楼主:
RAM调试还是不行,问题同4楼

我也是按照那个pdf做的,我调的是LCD_1620,加德ini文件是LCD_1620uvision下的RAM.ini,但是调试不了,output window 提示如下,还请高人不吝指点迷津。
 MISSING DEVICE (R003: SECURITY KEY NOT FOUND)
Running in Eval Mode
Include "E:LCD_1620uvisionRAM.ini"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RAM.INI: RAM Initialization Fil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<<< Use Configuration Wizard in Context Menu >>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This file is part of the uVision/ARM development tools.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Copyright (c) 2005-2007 Keil Software. All rights reserved.                */
/* This software may only be used under the terms of a valid, current,        */
/* end user licence from KEIL for a compatible version of KEIL software       */
/* development tools. Nothing else gives you the right to use this software.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FUNC void Setup (void) {
  SP = _RDWORD(0x20000000);          // Setup Stack Pointer
  PC = _RDWORD(0x20000004);          // Setup Program Counter
  _WDWORD(0xE000ED08, 0x20000000);   // Setup Vector Table Offset Register
}
LOAD RAMBlinky.axf INCREMENTAL      // Download
_____^
*** error 56, line 19: cant open file
Setu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tup for Running
Cannot access Memory
Cannot access Memory
Cannot access Memory
......

网友B:
文件名地址

下面的memory access是你的iram和irom地址的问题
严格按照2000000 30000 20003000 4000的方式。。。
关键IRAM的地址有限制的。
上次有位网友和我说了是2000000-20005000。具体的我也没查,要考试了,放放先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