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48,64的资料哪里有啊

楼主(2007-12-24):
stm32好像就一个datasheet
没有对48,64,100的区分开

所以有几个问题:
这几种封装下内部寄存器完全一致么
各个封装下同名管脚(如都是PA0)的管脚定义都一样么

我这里只有100脚的sch
准备用48脚的做

所以还请各位高手指教

网友A:
几种封装下内部寄存器是完全一致的

各个封装下同名管脚的管脚定义也是一样。

但封装中没有的管脚,内部也就没有对应的寄存器;如48脚的器件没有PE口,自然内部就没有对应PE口的寄存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