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的ADC测试还算不错,可惜没有差分通道(附图)

楼主(2007-12-29):
图片是实际的采集数据

板子是英蓓特的DEMO板;

程序是随机的ADC目录下的程序,硬件设置没动,修改了输出方式,增加了过采样设置,连续累加4096次ADC结果,但是除以256,相当于扩展了16倍,使输出数据打到了16位,而不是原来的12位。

由于每秒256组数据上传时,电脑接收端会出现不能正确换行的问题,因此DEMO软件里进行了简单的屏蔽处理:丢弃15个输出数据不处理,然后发送一个,接下去再丢弃15个数据........这样实际的数据是16次/秒。

下面是连续采样一顿晚饭的时间的数据图:

楼主:
如果设计DEMO板的工程师能考虑周到些,估计效果会更好

那个提供信号的电位器离开芯片太远,而且CPU有使用了搭背式,使得信号源的电压和CPU的电压以及参考电压相差明显,很多噪声会夹杂其中,我用4位半的数字万用表就能测量出电压差来,达到mv级!

还有用电位器做信号源本身也不是很稳定。

如果解决了这些硬件上的因素,ADC的稳定性再提高1位估计是完全可能的。

只是没有差分通道输入方式,正在为此伤神啊,动动脑筋,让它成为“伪差分”

网友A:
我和楼上测试的结果相同

虽然信号离散性比较大,使用过采样表现出来的特征还是不错的

不过和楼上用万用表测量的结论是不一样的,我也是用了4.5位表(读数范围0~80000),证实ADC输入电压的跳动量在0.2MV以内,说明还是ADC本身的离散性比较大。

网友B:
没差分更没增益放大确实是个不足~~~电流测试要外加电路~~~

有点不爽~~~看看AVR的差分增益吧...虽然它的ADC不怎么样,不过功能齐全...

网友C(2010-07-14):
一直没用过ADc  现在马上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