玩具贴:STM32 Primer是个好玩具!!!

楼主(2007-12-31):
研讨会上得到了一个primer,一直没有时间弄,正好元旦有休息时间
所以play一下,顺便感谢下ST的工作人员友情赠送我这个玩具 :)

昨晚调试了虚拟串口和USB鼠标的实验,应hotpower的建议发个玩具贴,来显示一下primer的存在。

第一张图是手册里面的结构介绍,基本就是这些功能器件
主要是一个LCD ,一个MEMS的加速度计,一个蜂鸣器和两个LED灯
当然比较叫人满意的是DEBUG的方式
和EMBEST的开发板一样,都是利用USB线进行的调试,因此只要一根线即可完成代码调试任务
(好像开发板貌似还要两根USB线才能工作?)

网友A:
STM32 Primer还行

  我也弄了一个STM32 Primer,因为它带了MEMS器件和电池,本来想用它来做1个计步器,可惜到现在都没什么时间。
  觉得它的不足是,使用的是Raisonance 的PC开发环境,用起来比较陌生,也不大方便。

网友B:
STM32 Primer有一个好处,它的编译器为免费无限制版本

当然这个GCC的版本是否好用,就要看你熟不熟悉了。有时间我也玩玩。

楼主:
继续

下面是我自己拍的两张电路板的图

对照原理图标出了相应的功能器件

感觉电池粘的很结实,是不是用502粘的?? :)

楼主:
刚才正面图没发上来

这个发文系统也太难用了吧。。。。。
居然都发漏了

顺便:我也认为RAISONANCE的环境不好用,感觉与KEIL差别有些大
得适应适应

楼主:
仔细看其实还是有不少可圈点的地方

正面图中标ARM7的就是利用CORTEX M3内核的F103RBT6,
64管脚的。

RIDE7编译环境自带一个叫做circle-OS的操作系统
主界面就是图中所示的样子,
OS进行了文件管理,可以在菜单中选取要运行的application

楼主:
吃饭归来,继续发~~~~~~~~~~~~~

网友C:
顶一个~~~我也刚吃完饭回来~~~

楼主:
里面自带的游戏

吃豆子和撞球游戏

和手机中的差不多
区别就是不用按按钮,而是上下左右摇动来控制方向。

网友D:
看样子很好玩~~~~~~

喜欢
赞一个 ~~~~~~~~~~

楼主:
啥发贴系统啊,怎么不能一次多发几张图啊

我还是一个一个来贴吧

这个是OS的菜单

楼主:
系统的版本说明

楼主:
吃豆子游戏

楼主:
撞球游戏

楼主:
图形库之一:椭圆

网友C:
可以一下发很多图的,先上传,长传一张就把下面的地址复

然后在帖子里面使用ABC代码,例如

[

(删掉img前面那个[。)]

网友E:
00俺在10楼为他改了可是不行~~~

网友B:
ABC码一定要用小写字母,以前大小写都可以

自从系统升级后,大写字母就不灵了,更可气的是预览时把所有的ABC码变成了大写;这事要找站长去!!

网友C:
哈哈~~~那是因为楼主的积分不够,没有两个二百五~~~

看圈圈的:

网友B:
接受群众意见,发裤子一条

楼主:
这次是昨晚上的成果:USB鼠标

楼主:
22楼续~~~~

MEMS的灵敏度有些高
感觉摇起来鼠标指针跑太快
改天看看能改慢点不

楼主:
继续追加虚拟串口的图片~~~~~~~~~~~~

积分不够
不能一次全发
所以就一张一张传~~~~~~~~~~·

大伙将就着看吧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
第一张是PRIMER上的虚拟串口界面
程序启动后会自动向PC发送数据

楼主:
串口通上的数据

顺便说一句
PC端还要安装一个驱动,是该代码包自带的~~~~~~~~

楼主:
属性页面

楼主:
属性页面 续

楼主:
属性页面 续 续

网友B:
23楼可以在Windows的控制面板中调整鼠标的快慢

楼主:
呼呼,终于发完了,要歇息一会~~~~~~~~~~~

花了一天跑了一遍例程,感觉PRIMER的娱乐性比较强,
个人认为比开发板可是好玩多了,据说价格也比开发板便宜(显然)。

最后还转了个自己的图像显示到LCD上~~~

原图是这个样子的:

转换成BMP后就成了黑白的:

在primer上的是这个样子(相机不好,将就看看)

[改帖显示图片——香水城]

网友E:
哈哈~~~继续~~~俺关心STM32的虚拟串口问题~~~

哈哈~~~终于看到楼主灌水穿裤子了~~~

网友F:
应该比较好搞的

利用 st的usb 的开发套件(软件)移植就可以了 不过代码比较大,

还要注意的是上位机的串口软件要 多款选择一下 有些是无法收到信息的

开发软件的时候要考虑一下 开发平台(.net 还是其他的)有些平台发现无法

与虚拟串口进行通信(我曾经为此弄了好长一段时间)。

网友B:
STM32的虚拟串口我也没玩过呢,但估计不难

我们的玩具小子(本帖楼主)不是玩通了吗,请看24楼,但不知怎么,PC端还要安装一个驱动;记得ST的USB函数包中的虚拟串口例子使用的是微软的驱动,只不过有网友说这个驱动不是默认安装在系统中的(ST虚拟串口驱动)。

有空我也要玩一玩它了,看看能不能满足菜农的意愿(回应Hotpower关于"类似串口控件MSCOMM,SPCOMM的驱动软件"的提议)。

网友E:
哈哈~~~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~~~

网友G:
呵呵我给st提个建议~~直接外包给hotpower算啦

网友E:
STM32 Primer里的电池如何充电???

突然想起来了~~~

是锂电池???没保护板???

自充电还是拆掉充电????

网友B:
把调试器端的USB线插到PC上,即可给STM32 Primer里的电池充电

不过,那里边没有过充保护,充电几个小时后最好拔下来不要充过了。

那个电池我也吃不准是否是锂电池,要放完假回公司问问。

楼主:
的确是没有

说明上自己也说了,没有任何控制电流的措施
仅仅用于演示和评估,无法用于商业应用~~~~~~~~~~~~~~~~

网友E:
原来不是锂电池,这就不怕爆炸了~~~

实际用PWM/ADC控制PMOS充电很简单的,成本不会有多少~~~

当然还要有电感,采样电阻等...

可惜没这些电路~~~

还有就是没自毁电路~~~还要拆机跳线...

真可惜呀~~~

楼主:
add sth about Circle-OS : Peripherals used by the CircleOS

Peripherals used by the CircleOS

PS:
Thanks Bob Seabrook,he has nicely set up for us :)

网友B:
That is a good idea to color every block and mark usages.

Haha, I speak English well~~~

楼主:
You are really strong in everywhere~~~~~~~~~

BTW:

你试用过RIDE7了没?

怎么感觉用起来有些怪~~~~~~~~~~~~~~

网友B:
实在不好意思,还没时间玩RIDE7

是不是界面与通常使用的界面不同?

楼主:
没有错

而且很多文件似乎都隐藏了~~~~~~~~~~~~~~~

很多的.h文件是看不到的

这是跟IDE有关还是和IDE用的GCC编译器有关?

网友H:
哈哈,明明有个彩屏,你却转个黑白的图片上去...

楼主:
自带的图片转换工具似乎只能转黑白的~~~

网友I:
RIDE的操作特别用起来不顺手

以前调试ST7Lite系列的时候有使用过RIDE6,感觉和大多数同用的IDE使用上差别很大,用起来特别别扭,大概是不习惯吧。向F7、F10、F9好像这些功能键的作用都被改了其它用途

网友J:
RIDE 比IAR 差远了,我这里用这不是跑飞就是IDE死掉

考虑拆了rlink用IAR+JLINK调,就是怕糟蹋了stm32primer的壳

网友K:
可以买一个

哪儿有卖啊
感觉很不错
找不到代理

楼主:
找版主嘛

我的是送的 :)

网友B:
50楼如果是公司行为,可以找ST的代理商

如果是个人行为,就比较困难了。

网友L:
1.2V的镍氢电池

镍氢电池充电时,在充电电流低于0.1C时,是可以不断电的。充电饱后,多余的能量会转换为热量损耗掉。可以在充电回路中串入一个较大阻值的电阻限流即可(市面上很多的低成本充电器就是这么做的),当然做得好的,还要去做-deltaV、0deltaV、温度、电压判断

网友M:
什么机会我也得一个玩玩!

赞赏
什么机会我也得一个玩玩!

网友N:
“如果是个人行为,就比较困难了”

寒!个人还玩不了,唉!

网友B:
“如果是个人行为,就比较困难了”,有两层意思

一、我们的货源都是从国外进来的,在本地无法控制,所以渠道也少,个人行为则购买比较困难。

二、这个平台的开发环境与目前常用的Keil或IAR差别很大,且资源有限,而个人行为一般都是以学习为主,这样不通用的平台不适合做学习用。当然学习STM32或C语言则另当别论。

对于企业行为,我们可以特别为之订货;作为开发产品之用的话,因为GCC的编译器是免费的,可以大幅减少软件的一次性投资。使用盗版软件者不在讨论之列。

如果有人愿意组织经销此产品,欢迎与我们联系,谢谢。

网友E(2011-05-13):
晕,图片全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