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usb驱动哪里有,谢谢

楼主(2008-01-02):
在做usb实验的时候电脑发现识别不了板子的usb设备,

电脑一侧的驱动谁有

网友A:
需要看你的USB代码要完成的是什么功能

Human Interface Device(HID)、Mass Storage Class是可以不需要PC端驱动,使用系统自带的。如是像Communication Device Class这一类的是需要PC端的驱动的。

网友B:
发现一个无法识别的USB设备,通常不是找不到驱动的意思

而是USB设备没有正常的枚举,导致PC无法识别,这是设备代码的问题

如果是没有驱动的问题,PC会要求你指定驱动路径的

LZ属于哪一种问题?

网友C:
楼主是不是在做ST虚拟串口的实验

请看看另一个帖子:ST虚拟串口驱动

网友D:
PC会要求你指定驱动路径

应该是后一种吧
那个“ST虚拟串口驱动”
是怎么使用呢

是把usbser.sys复制到windows下面

然后在查找使用stmcdc.inf么

网友D:
在做usb设备的实验

网友C:
做“ST虚拟串口”实验时,当PC要求你指定驱动路径时

做“ST虚拟串口”实验时,当PC要求你指定驱动路径时,请指定ST提供的demosVirtual_COM_PortSoftware Driver目录下的stmcdc.inf,然后Windows会自动安装驱动,如果相应驱动没有在你的机器中,Windows会要求你插入系统盘,它会自动地在系统盘中找到驱动并安装。当然如果你使用的是盗版系统,就很难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