郁闷啊,用IAR的EWARM442的debug问题

楼主(2008-01-02):
手上拿到一块EK-STM32F评估板,将光碟上的EWARM442
安装后,将ADC_demo进行build,然后debug下载到板上,
刚开始试了几次没问题,后来一debug,EWARM在update
之后没有响应,退出EWARM会报错,再重新安装EWARM442
后又可以DEBUG程序,可是几次之后又不行了,但是再重新
安装EWARM442后就不行了,换另一个机子也是如此,不知道
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应该是小问题~~~

楼主:
那会是什么问题啊

刚开始能够调试时还挺高兴的,选择STM32F主要是
看上了ADC和DMA,这样就能够不间断地采样一批数据

网友B:
刚送出一条裤子,楼主可以去欣赏一下

有网友碰到与你相似的问题,我已作了回答并赏了条裤子,楼主可以去欣赏一下:STM32定时器触发AD采样+DMA传输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