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学ARM,请教能不能像WIN的DLL那样生成一个由其它程序加载的

楼主(2008-01-03):
这个程序因为只需要一指定的功能。但对应不同的外设,函数的具体会有不同,而且要考虑到扩充,想把它做成像WIN的DLL的机制。用统一的接口函数,对应不同的外设加载对应的“DLL",运行时加载到RAM中。在内存中运行。不知可行否?编译器如何设置?STM32+IAR

网友A:
单片机与PC比较,最大的不同是硬件的配置可变

不同的应用,硬件的配置可能完全不同,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方式照顾到各种不同的应用,比如讲用STM32做一个电梯控制器和用STM32做一个简易示波器(有网友已经做出),这两者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,除了最底层的驱动有可能一样外,其他没有相同的。考虑到很多应用中最底层的驱动是相同的,所以ST发布了STM32的固件库函数,请楼主可以到ST网站下载研究。

楼主的想法是好的,但很难实现,即使实现了,恐怕也没有多少人用;当然对于学生学习可能会带来一些方便。

网友B:
呵呵! "运行时加载到RAM中"....

又不是在硬盘里,加什么载嘛
flash里转到ram里也不用,M3在flash运行是用ICODE总线的,在ram里就不用了,反而慢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