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STM32F系列什么时候出带外部总线的型号?

楼主(2008-01-10):
请问STM32F系列什么时候出带外部总线的型号?

网友A:
如果楼主需要带外部总线的型号做项目,请直接与我们联系

可以发邮件到mcu.china@st.com说明你的需求和计划。

网友B:
以前有人问过类似的问题吧

网友C:
STM32F103ZCT6

Keil for ARM 上面的介绍是这样的。

STM32F103ZCT6

ARM 32-bit Cortex-M3 Microcontroller, 72MHz, 256kB Flash, 64kB SRAM,
External Memory Interface (EMI) for SDRAM, SRAM, Flash, ROM,
PLL, Embedded Internal RC 8MHz and 32kHz, Real-Time Clock,
Nested Interrupt Controller, Power Saving Modes, JTAG and SWD,
5 Synch. 16-bit Timers with Input Capture, Output Compare and PWM,
16-bit 6-ch Advanced Timer, 2 16-bit Watchdog Timers, SysTick Timer,
2 SPI, 2 I2C, 5 USART, USB 2.0 Full Speed Interface, CAN 2.0B Active,
2 12-bit 16-ch A/D Converter, 2 D/A Converter, I2S, Fast I/O Ports

网友D:
奶奶的,楼上的说的真好!我想用他刷TFT液晶

网友E:
我也想点tft

网友D:
带总线的啥时候有sample????

网友B:
5楼透露了玄机

  这就是Keil和IAR的区别:IAR就不会这样透露细节,呵呵。
  据可靠消息,新版STM32支持并行的彩色液晶没有问题。至于什么时候出样片,只有marketing才清楚。

网友F:
我喜欢5 USART 哈哈

等着

网友G:
5路USART厉害~~~1片16c550多少$,

网友E:
不知道价格会到多少?

网友A:
楼上您给出个价吧

看出价就知道是不是真的买家,哈哈~~~

网友H:
有没有带USB HOST的

菲利普的1160好贵哦

网友A:
ST有带USB HOST的ARM芯片

ST有带USB HOST的ARM芯片,但不是MCU部门的产品。

这个系列的芯片性能超强,你可以订制自己的功能芯片(Soc),做出非常有特色的产品。

ST的可定制处理器家族SPEAr

网友D:
我出价 ¥40

网友B:
¥40也许做得到

@每年100万片的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