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
请教710的BSPI怎么读写这个器件?谢谢

楼主(2008-01-11):
看710的书和软件库没看懂!

楼主:
主要是手册上说的读和写好像没联系,

而大部分SPI器件的读是要先写入命令!

网友A:
楼主说说哪一点没看懂

SPI有主从之分,读和写都是从主设备的角度说的,你的这个器件是主还是从?

楼主:
谢谢香水城,

我的710是主,这个器件是从,不懂是的READ MEMORY图中,前半部分是写(SI),后半部分是读(SO),从BSPI_BufferSend和BSPI_BufferReceive来处理,我该怎么办?

网友A:
你需要先发送命令和地址指定是读操作和操作地址,然后再

这个好像是个SPI的存储器?

楼主:
是存储器,我这样行不?

static u8 bspi[10]={FM25L512_WRITE,0x00,0x00,0x01,0x02,0x03,0x04,0x05,0x06,0x07};
  FM25L512_Init();
  BSPI_BufferSend(BSPI0,bspi,10);
  bspi[0]=FM25L512_READ;
  BSPI_BufferSend(BSPI0,bspi,10);
  BSPI_BufferReceive(BSPI0,&bspi[3],7);

楼主:
还有就是

SO的那部分时序是由BSPI_BufferSend产生还是由BSPI_BufferReceive产生?

网友A:
从你的图上看,读的时候只需发送1个字节命令,2个字节地址

你程序中的倒数第2行为什么要发送10个字节?

楼主:
我要收7个字节呀,发了一个字节命令,两个字节地址,

余下7个字节是给SO产生时序,没别的意思,这7个字节时,接收FIFO会自动把SO上的那7个字节存起来吗?

网友A:
BSPI_BufferSend和BSPI_BufferReceive都产生时序

不好意思,你的问题已经超出了STR710的范畴,我这里不可能帮你做SPI的启蒙,下面不会再回答这个问题,请仔细看看手册中有个部分和SPI的相应资料(网上找)。

请原谅,我们没有精力做这种基础的问题回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