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关于STM32端口的高阻态?

楼主(2008-01-11):
请教各位:
    如果想把STM32F10x的某个端口设置为 高阻态,请问如何设置?能通过寄存器来设置吗?
    若不能设置,那么端口在什么情况下表现为高阻态?把USB单元电路的时钟给停止,(USB相应端口,不做普通IO使用,做USB功能使用)USB单元电路的D+和D-是不是就是高阻态?
    谢谢

网友A:
输入状态下,无上/下拉电阻就是高阻态了。

网友B:
圈圈说的对,STM32有浮空输入状态,即无上/下拉电阻

不用USB单元时可以把对应的PA11和PA12置成浮空输入状态,对应的引脚自然就是高阻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