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STR9的CAN波特率的计算

楼主(2008-01-12):
CAN, ST, HC, rc, hz
我的系统外部晶振是25M,设置
RCLK = 96MHz
HCLK = 24MHz
STR9函数库是HCLK=8M的参数,在RCLK=96M时,无法得到HCLK=8M所以需要调整CAN波特率的参数.但第一次搞,这个参数不会计算,请大家帮忙.

楼主:
再顶

现在按照"APB_CLK"为8M,利用函数库搞定了,这样就只能在64M下运行,速度不理想
希望系统能够到96,但是CAN的这个波特率的参数不会计算

请版主帮忙,提供算法.(能增加到函数库中最好了  :)

楼主:
看来路过的人不少

版主 救急.

楼主:
不会吧

我看"香水城"很尽职的,不会这个不能帮?
看来 我的要求过份了?!

网友A:
不是不帮,是俺不会

今天刚交了一篇菜鸟学习CAN协议的作业:今天恶补了一下CAN的协议最基本的部分,对数据帧格式略有了解

有空儿帮你看看吧~~~~

网友B:
没用过STR9

STR91xF Reference Manual Rev1.0  Page 356 不是有配置的实例吗?

公式:
(Phase_Seg2-1)&(Phase_Seg1+Prop_Seg-1)&)&(SynchronizationJumpWidth-1)&(Prescaler-1)

那几个t取决于你的现实通讯环境,比如物理时延、晶振容差,位定时采样段配置。

位定时本就是CAN里面最心烦的东西,它的实例中中高速和低数两个配置,你也许可以考虑自己的速度在什么范围,用它配置的t来参考计算你的配置值,实际测试再调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