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MCO输出问题

楼主(2008-01-22):
MCO选取PLL CLK的2分频作为输出,如果PLL CLK为8MHz,那么MCO输出为4MHz.如果让MCO一直有输出,CPU的消耗会不会很大,功耗会不会很大?
谢谢.

网友A:
目前我们没有这个数据,你可以自己测试一下

功耗不会很大,因为芯片本身的整体功耗就不大。

关于STM32功耗的主要数据请参考STM32的数据手册,按照下图指示下载数据手册:

网友A:
又看了一下楼主的帖子,发现没有芯片型号

ST的很多单片机都有MCO输出,不知道楼主说的是哪一款?

楼主:
回复主题:请教MCO输出问题

哈,问的正是STM32F10x,看来斑竹和我心有灵犀啊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