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译了 UART 例子

楼主(2008-01-26):
bin   97,012 字节

经过了很多步骤,终于成功编译,生成bin文件
97,012 字节

USART
Example2 Use the USART1 interrupt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hyperterminal.

firmware libraries for STM32

哈哈

网友A:
恭喜楼上

成功第一步

楼主:
文件大小??

有点晕

网友B:
请教楼主

USART通讯问题请教楼主:
我也是用Example2中断方式和PC通讯的,检查UASRT1的各项配置好像都是正常的,但是我用SSVCOM32接收的数据是乱码,用超级终端只能收到个别字符,无法识别,感觉是波特率不对,是不是还有什么参数需要修改啊
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BaudRate = 9600;
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WordLength = USART_WordLength_8b;
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StopBits = USART_StopBits_1;
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Parity = USART_Parity_Even;
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=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;
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Mode = USART_Mode_Rx | USART_Mode_Tx;
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Clock = USART_Clock_Disable;
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CPOL = USART_CPOL_Low;
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CPHA = USART_CPHA_2Edge;
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LastBit = USART_LastBit_Disable;
  /* Configure the USART1 */
  USART_Init(USART1, &USART_InitStructure);
/* Enable the USART Transmoit interrupt: this interrupt is generated when the
   USART1 transmit data register is empty */
  USART_ITConfig(USART1, USART_IT_TXE, ENABLE);
/* Enable the USART Receive interrupt: this interrupt is generated when the
   USART1 receive data register is not empty */
  USART_ITConfig(USART1, USART_IT_RXNE, ENABLE);
  /* Enable USART1 */
  USART_Cmd(USART1, ENABLE);
USART的波特率和主频是无关的,我跟踪进USART的初始化看了,应该和我修改了主频没有关系吧?

网友C:
不会吧~~~

哈哈~~~最近折腾dsp...看来要抽空玩STM32了~~~十分郁闷~~~

网友D(2008-03-06):
继续

你其他的代码都没说明,仅凭这点无法判断,
我调试USART正常呀!

网友D:
GPIO 设置的如何?
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9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/* Configure USART1 Rx (PA.10) as input floating 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0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
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