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香帮主,对PA口的pin0脚设置成输入,对Pin2设置成输出行吗?

楼主(2008-01-28):
pi, GPIO, pc, ni, IO
同时对PX口(PA/PB/PC..)的pin0脚设置成输入,对Pin2设置成输出,是二次调用GPIO_init()吗?

网友A:
什么芯片?

哈哈,这是我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~~~~~~~~

楼主:
噢! 老问题了...... 肯定是STM32啦!!!

网友A:
早说呢,我可不想猜谜语

是二次调用GPIO_init(),三次、四次调用都可以。

楼主:
感谢香帮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