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
str710静电测试不过

楼主(2008-02-15):
我的str710在做静电试验时,总是死机,请问设计时该注意那些问题?什么原因引起的?

网友A:
做静电试验,打多少伏?

测试仪的型号?

楼主:
静电不过现象

正,8KV.
现象是:I/O保持不变的状态(正常是指示灯闪烁,现在不闪烁,指示灯保持确定状态),CKOUT有输出,1.8V正常.程序不再运行.
如果此时继续打静电,就会回复正常.指示灯继续闪烁.
请大侠指教.

网友A:
8KV的静电测试已经超出了芯片的设计范围

请看下面数据手册的第49页的表26和第48页说明,还有一篇相关的应用笔记谈到ST给出的数据所依据的标准和测试方法。

STR71x数据手册

AN1181 静电放电敏感度测试

你的要求已经超出了芯片的设计范围,所以必须通过芯片外部的电路提供额外保护。

楼主:
说明

不好意思,表述不准确.是对电路板8KV静电试验,不是针对str710
上面的静电现象,str710是处于什么状态?应该做哪些防静电措施,我只是做了一些常规的措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