呵呵,在外面上网~~~放**不安心~~~

楼主(2008-02-20):
想请教下stm32f10x的GPIO模式

 输入浮空
 输入上拉
 输入下拉
 模拟输入
 开漏输出
 推挽式输出
 推挽式复用功能
 开漏复用功能

请教各位这些模式的具体含义和如何使用
顺便问下相应的模式下引脚的状态(高或低) 谢谢!

网友A:
我也想知道

做这一阵的项目了,对这些也不是很楚。

网友B:
香版主的“STM32 GPIO的十大优越功能综述”

网友C:
大叔,你把我的帖子的链接搞错了

网友B:


网友D(2014-07-17):
引用 网友C:
STM32 GPIO的十大优越功能综述

已经找不到了啊:(
请教版主:未用的IO引脚是不是要设成输入上拉啊?(硬件上悬空设计处理)。
比如:
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C, ENABLE);        //GPIOC的时钟使能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4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PC4为推挽输出
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C, ENABLE);        //GPIOC的时钟使能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~GPIO_Pin_2 | ~GPIO_Pin_3 | ~GPIO_Pin_6 | ~GPIO_Pin_13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PU;         //未用的引脚PC2、3、6、13设为输入上拉,是这么写的吗?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PC口线的其他引脚各有用途,在相应模块设置了,就不列出来了。
先谢谢香版主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STM32 GPIO的十大优越功能综述

进不去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进不去。。。

不是有搜索功能的吗?

好吧,link在此: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107214-1-1.html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已经找不到了啊
请教版主:未用的IO引脚是不是要设成输入上拉啊?(硬件上悬空设计处理)。
比如:

对于未使用到的引脚,

从抗干扰方面考虑,指导思想是使其保持固定的电平,避免处于浮空状态;可以设置成输入模式,然后打开内部上拉电阻;推荐使用外部下拉电阻到地,或者外部上拉到Vdd,然后IO设置成输出,这也是从功耗方面考虑的做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