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用STM32的时候是调用官方例程呢?还是自己写代码?

楼主(2008-02-20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部分

只要把C: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.0 EvaluationarmexamplesSTSTM32F10xFWLib
下的library和project这2个文件复制出来就差不多了
然后按自己的需要修改main.c和添加自己的c文件和h文件
就可以了,再修改Debugger的Driver项使其支持EK-STM32的ST_LINK_II
我是个新手,这是我的小经验,只供参考

网友B:
用厂商的固件库还是挺省心的

配置起来还算不错滴

网友C:
干嘛不用

干嘛不用?我一般先调用官方例程,在用熟了以后,如果代码嫌太大就采用直接对寄存器赋值的方式

网友D:
一定要用

   一来使用官方得固件库可以增强程序得可移植性和阅读性
       前提得搞明白人家提供得 官库 。底层统一了,程序可读性就增强了
   二来发现使用固件库 不容易人为原因操作寄存器错误,提高程序稳定性。

楼主:
呵呵,我也发现固件库很爽了

网友E:
一定要用

开始不会学习时,一定要调出来用,以供自己学习不;
有点明白的时候,发现这个东西还不错,一定要用;
明白的时候,却发现自己有点懒惰,还是调用的省心;
所以一定要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