啥时STM32也能生个I2S口?

楼主(2008-02-20):
啥时STM32也能生个I2S口?

AT ARM, NXP 的,全有.

好东东,用不上啊.

楼主:
老哥, 你回的好快啊.

网友A:
LM的Cortex M3好象有I2S接口

听说NXP的Cortex M3也将有I2S接口

网友B:
市场定位不同

要突出专,而不是全.否则不好推广.

网友C:
很快就会有的

应该快了,偶画的PCB上都预留了I2S的扩展接口。

想想用个DDX STA333,直接通过SDIO的接口将SD卡里的音乐文件通过I2S送给数字功放,不知到音质会如何?

网友D:
不过I2S可以用SSP接口模拟

但SPI有一点费力,可以实现,但不够高效。主要是处理器忙得够呛

网友E:
ARM7解码? 几十MHz处理音频,勉强

意义不太大。

如果增加专门硬解码,通用性及成本又差了。

定位不同。

现在,有个简单声音,知足吧!

网友E:
已经可以当作USB声卡音箱

楼主:
NXP的23xx有I2S, 就是价有点高. 尽管是高速IO口,还是不够快.

网友F:
STM32即将出来的型号将会带I2S啊

5xUSART   512KFlash
4x16-bit timer
3xSPI, 2xI2C
USB, CAN, 2xPWM
3xADC, 2xDAC, 2xI2S
FSMC (100 and 144 pins

楼主:
好啊,就等它了, 不知有没有48p小封装的.

啥型号呢?

网友G:
SRAM多大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