!!!求助:stm32f时钟疑问和存储结构疑问

楼主(2008-02-21):
初学stm32f 很多单片机概念还只是停留在51上
想请教下各位前辈
stm32f的时钟用来驱动系统时钟的有三种 这些时钟各有什么功能?
还有配置外设是不是一定要配置时钟?配置时钟有根据什么来配置?
存储结构是哈佛 修改小程序一般是写到SRAM 写到SRAm的和写到flash有什么区别?
谢谢

网友A:
说实话,如果你不知道这些时钟各有什么功能,说明你还不

简单地说,三个驱动系统时钟的时钟源的使用方法如下:
1)HSI: 要求时钟精度不高,又想节省外置晶体的费用。
2)PLL: 要求与振荡器不同的时钟频率。
3)HSE: 与1)相反。

配置外设一定要配置时钟,配置时钟需要根据CPU的访问速度与外设的速度决定。

第3个问题请根据哈佛结构的特点自己考虑吧,这是计算机系统结构的问题。

楼主:
了解

谢谢版主
如果内置有高精度的可调时钟源就方便多了  呵呵!

网友A:
MCU需要内置高精度的可调时钟源?有什么用?

十分不解~~~~~~~

网友B:
用处还是比较大的……

网友C:
时钟是所有程序运行得 节拍 必须得设置得吧

   HSE: 高速外部时钟,(外部主晶振)
   HSI: 高速内部时钟,内部RC振荡产生 所以精度低 主要用于复位后外部
         晶振未稳定前得时钟功能
   LSE: 外部低速时钟,如RTC时钟源 ,外部32.768晶振

网友D:
LS观点正确,不过STM32内部时钟的频率是PLL倍频上去的

比晶振的频率高的多

对于高速器件,内核可以工作在很高的频率上,比外设、外部存储器的频率高的多,而不同外设、外部器件的频率极限也是不同的,因此就有了多时钟、时钟配置的概念。

现在的主控芯片设计上月来越趋向于单片化、外围简单化,
芯片内部都会带有完整的外设管理、时钟电路的,因此只需要正确连接,上电后在初始化程序中修改相应的寄存器即可,仔细理解下DataSheet中对各个寄存器的说明,或者直接使用向导程序,就可以很方便的配置它们了

楼主:
同感

我的想法和楼上一样

网友E(2012-07-20):
一起学习,共同进步!时钟是开始工作的第一步,是很重要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