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wip移植问题?

楼主(2008-02-22):
移植Lwip过程中遇到问题,如下定义是在ADS1.2中的定义

#define PACK_STRUCT_BEGIN    __packed
#define PACK_STRUCT_STRUCT
#define PACK_STRUCT_FIELD(x) __packed x
#define PACK_STRUCT_END

现要将Lwip在IAR EWARM下编译,该怎样定义上面的宏,请熟悉编译器的朋友指教!

网友A:
re

#pragma   pack(1)
typedef   struct{
          }x;
#pragma   pack()
即强制把结构x字节对齐,功能类似于ADS的__packed.lwip怎么修改那个宏用脚指头想都知道了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