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IAR有没有release模式?

楼主(2008-02-24):
我用的是IAR的编译器,看到默认为debug,可以设置在flash和RAM中调试。但根据我以前用的其他的编译器,debug生成的烧写文件要大很多,原因是加进去了许多调试代码,这样烧片很浪费flash空间。有没有哪能设置成release模式?

楼主:
香斑主在吗?

斑主在吗?期待你呢回复啊!!!

网友A:
代码大小

选择不同的优化等级来实现

楼主:
回上

谢谢解答!
优化的等级我一般不设置太高,怕有些有用的代码被当成冗余给优没了。

网友B:
找了一下不知对不对:ProjectEdit Configurations...

你试试看。

如果不对,就要问其他人或IAR的工程师。我想IAR的文档中应该有答案。

楼主:
找到了

这正是我要找的,原来在那。谢谢香斑主了!

网友C:
在里面可以去掉调式代码信息

楼主:
回上

可以减少很多调试代码,是不是完全去掉了,就不知道了。我以前用过一款编译器debug与release模式生成的文件相差很大,debug生成的差不多用了120多k,但用release生成的64k还不到。也许这个编译器比较差,现在的编译器可能没这么大的差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