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
ST7FILT15单片机复位?

楼主(2008-02-25):
 st单片机软件复位和硬复位有什么区别,能读出当前是什么复位吗?即怎样知道是软复位还是硬复位?

网友A:
ST7LITE15单片机的复位

首先,从数据手册的第7.5.1节中应该很容易地看到有三种复位方式:
1)外部RESET管脚复位
2)内部LVD复位
3)内部看门狗复位

其中上面的2)和3)都有对应的标志位,可以识别复位源。关于复位源的标志,请看第7.6.4节。

所谓软件复位,是通过强制看门狗溢出的一种复位,所以可以通过查看看门狗复位标志识别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