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TO: grant_jx问个问题

楼主(2008-02-26):
  我用J-LINK V6的,自带的3.78D J-FLASH烧写STM32F101R6T6片子,有没有加密的模板可以参考.加密后有什么弊端吗?没用过ST的ARM片子.NXP是直接关闭调试接口,这样有效吗?

网友A:
同样关心,怎么加密STM32的片子!!!!!

网友A:
难道只能在启动后靠内核设置寄存器吗?????

网友B:
在对STM32编程时,通过设置读保护状态可达到加密目的

这种保护方式提供更先进的保护,不但关闭了调试接口,而且还禁止类似病毒的窃密方式。请看以前两个相关的帖子。

STM32对内部Flash的内容有专门的保护措施

STM32加密性能?

网友C:
没看到帖子

最近忙着支持一个客户,都快变得人老珠黄了,已经好多白天没上网了。

对于使用JLink,它有个J-Flash的软件,在Project Setting中,有个Production标签,下面有个Secure chip选项,不知道是否是?我没有过这功能。

模版我也没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