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 求助:片外存储器及ucos操作系统问题

楼主(2008-02-26):
系统使用710单片机+ucos操作系统,程序放在片外flash中,所有变量定义在片外RAM中,系统老出异常(复位等),但是程序放在片外flash中,所有变量定义在片内RAM中,系统一切正常!!!!!!!!
    怀疑和片外总线速度以及总线插入的等待周期有关,但试了很多组合都不行!片外flash和RAM都是16位的!
   不知道有没有解决的方法,如何协调片外程序和数据存储器!???

网友A:
楼主有没有检查一下出现异常的具体原因?

也许你的外挂RAM的速度不够,也许外挂RAM中有坏的单元,所以非常有必要检查一下出现异常的具体原因,否则无法定位故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