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如何将hex文件写入psd芯片内

楼主(2008-02-28):
请教各位,如何将hex文件写入到psd813,手头有flashlink适配器。

网友A:
使用ST的PSDSoft Express和FlashLink即可

使用PSDSoft Express,指定想烧入的hex,不对PLD部分进行配置。然后生成obj文件,就可以通过FlashLink烧写进入PSD了。

楼主:
谢谢,我试一下。

网友B(2008-11-01):
FlashLink 可以在线仿真吗?

大家好,请问FlashLink(FL-101D)支持对UPSD3254A的在线仿真吗?谢谢!!!